联想旭日420A不触发奇怪问题

楼主(2011-05-17):
待机有3、5V,开关上电压正常,按开关无电流跳变。奇怪的是,用万用表碰一下南桥的晶振就能触发,晶振各电容全换过故障依旧,有那位朋友遇到过这种现象或有解决方法的麻烦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一谐振电容,不行就换南桥把

网友:
南桥不良啥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块有断线呢?以前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要查图纸,看开关信号到哪里了,再往下查。

网友:
晶振和协整电容换了不行  就是南桥了    做桥吧

网友:
碰晶振上电现象多半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是南桥保护了,南桥重新BGA就可以了。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都换了的话,再看看那个10m的电阻,最后就剩下桥了,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就只能换一片了

网友:
在南桥晶振的那一脚加一个103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