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 求助

楼主(2011-05-17):
问下 南桥 AF82801IEM 和 AF82801IBM 能不能通用 两台机器北桥都一样 AC82GM45 IEM 是 IBMX200上面用的 IBM是 SONY 机器上面用的 可以通用不 各位大虾 高手 求助啊 !!!!
求助

网友:
根据以前的其它桥的经验
不能通用啊

网友:
不知道呢 帮顶 不怕坏可以试试

网友:
没有试过,最好找一样的换,除非有成功案例,你做成了告诉大家啊。

网友:
不行的吧。两个控制点不一样的吧

网友:
谢谢 版主 !!!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