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成这样,是什么出问题了?

楼主(2011-05-17):
一条条类似于“-”号的,难说得明,上图大家看,电视来的别当显示器,不管视频AV还是TV,都有

网友:
普通电视还是高清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机是东芝,纯平,

网友:
网上查此电视机应该是高清机,即是有数码盒的逐行扫描机型。东芝逐行扫描电视机有一段数码盒故障率非常高,基本是IC虚焊。东芝公司也就此推出新版本的数码盒供维修站更换旧版本。建议把IC拆下整理焊盘后再焊回去,光是补焊解决不了问题。另外,想长期不出问题,除了更换新版本的数码盒外,可把数码盒的盖子去掉,另加风扇强制散热。我修过一台。先时是补焊,一月不到即复发。后拆下IC处理过再焊回去,外加一风扇对数码盒强制散热,现在已经使用两三年了不再复发。
若处理过仍解决不了问题,那就有可能是IC坏了。估计只有找东芝维修站买个数码盒换上。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怎解数码盒板出故障会出现这样怪规则的点画线?

网友:
以我的理解,所谓数码盒的作用是将普通的视频信号进行数字取样,继而进行插值处理以实现逐行扫描。因为电视信号的视频是隔行扫描且像素值低,不能在逐行扫描系统里正常显示,所以需要进行一些处理。
既然里面有数字处理,那必然会有DAC,即数模转换的环节,在处理过程中也必须有缓存的环节,可以将其看作与显卡差不多的原理。显存或GPU有问题会引起花屏。

网友:
1、取下IC处理焊盘和直接加焊有什么区别呢?
2、取下IC后焊盘要怎样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谓的处理焊盘,就是令焊盘良好上锡,因为长期温度过高,有时焊盘会氧化。
怎么处理,当然是烙铁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这个看想来不像显卡花屏的样子,因为它都很有规律性的一行行“-”符号,会不会是因ROM数据出问题呢?或进入工厂模式设错呢?(请问在厂模式里面有这样的设定吗?)

网友: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你可以尝试一下在网上找个ROM来刷一刷。刷之前先保存原来的数据。

网友:
不知进入工厂模式后,恢复初始货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数据的可能性不大,即使是一些显示厂标的功能,也只是在无信号时才会显示。你这台无论有无信号都有这一行行的显示,通常认识是在电视信号与视频信号二者共用的通道上发生问题所致,模拟电路不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可能是数码盒有问题了。
我之前的说法,只是想说明一下数码盒的作用,当其发生问题时当然不一定像显卡那个样子的花法,出现这样有规则的斑点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你,我查一查看看能否解决。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