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cpu供电电感高温掉电

楼主(2011-05-17):
客户的一个新机器,cpu高温掉电,已经换了一个酷冷的大散热器,可是玩一会游戏还是掉电,cpu是amd5000+的,掉电时手摸散热器不是很烧手鲁大师测试后的温度是70度,但是cpu 旁的陶瓷电容,一开机就很热,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机器高温掉电的问题,难道还得换大散热器,还是电路有问题,有知道的透露一下

网友:
电感偏了,,你就是换了新电感也不行,,查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偏了是什么意思,供电芯片正常,现在可以肯定是cpu高温引起掉电

网友:
主板上有个温度检控电路,查下有没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惊奇的是我把主板,电源,显卡都换过了还是掉电,而且换过另一个主板也cpu高温,我都怀疑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
散热膏有没有干掉哦 你换个CPU试一下看看啦

网友:
还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这板M2n68的通病,你换一个发热小的U,我做过几次试验

网友:
CPU问题  CPU核心跟铁壳接触不好热阻大 温度高 功耗就会高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