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镜像(不是反转,主机都换过了)

楼主(2011-05-17):
客户今天送来一个惠科显示器,本来是用作大头贴制作,大头贴显示器都是通过一面镜子来显示,所以显示器本身应该显示的镜子的镜像,通过镜子之后上来显示正常,现在想把显示器调回来,就是正常显示,不是显示的镜像,应该怎么调?是线路吗?

网友:
如果是纯平的, 就改偏转的方向.

如果是液晶的, 就不知道了.

网友:
偏转方向怎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CRT,偏转方向怎么改?盼回复谢谢

网友:
行偏转的两条线掉换一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好了,供应大头贴的人把显示器的行偏转给换了,改回来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些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不知道现在的人怎么想的?!

网友:
改行偏转线圈两线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