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 24C16 怎么清空?

楼主(2011-05-17):
遇到好几台  液晶维修问题,后来查出都是这个  24C16 储存器出了问题,不过每次都是换掉,有好多维修朋友说 清空数据,本人还是新手, 24C16 怎么清空? 是放在编程器上清空? 还是有其它的办法 ? 有哪位高手解决下

网友:
一般取下用编程器清空。

网友:
当然是用编程器了,,,

网友:
最好找到好的数据刷回去

网友:
编程器清空

网友:
编程器清空,他自己会写回去的一般。

网友:
甚至可以去掉不要,但不建议这么做...去掉之后就不能存储用户的设置信息了,用户不挑剔的话就好.一般还是清空写数据上去..

网友:
我知道用编程器清空啊 ,不过怎么清空,因为上面没有清空的选项,各位大哥有没有详细点的清空方法 ??本人还是新手啊 。还望赐教一二

网友:
打开烧写软件,选择芯片型号,不做其它操作,直接点击编程,这样就是写的空数据,不就清空了么?

网友:
清空了也可以使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