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26电源AC灯不亮

楼主(2011-05-17):
300V并无短路,为什么AC灯不亮?

图片借用网上的。

网友:
514W,太大了吧

网友(点评):
这是IBM服务器电源,网上报价880元

网友:
是不是没插好好哟,我的电源有时也会这样,用数字表量量!

网友:
检查辅助电源,辅助电源正常后,继电器吸合,PFC工作,大电容上有400V电压,AC灯点亮。

网友(点评):
大电容有400v?这电源还有PFC电路?请指点下

网友:
灯本身或灯限流电阻的问题?

网友:
你看大电容的耐压是450V的,这种电源都是有PFC的。

网友(点评):
太感谢了。这电源说实话,结构太紧密,焊点超多,想看清电路结构要拆很多焊点,真是变态。

网友:
查一下大电容正常不?

网友:
楼主,我给你一个我依据实物绘制的AC OK部分电路图,是XFR 6-200电源的,希望对你有帮助。说明一下插座37的1、2是待机电源,为这部分电路提供电源的;10、11是这部分电路的输出。关于具体原理的分析,我不做解释了,你自己来吧。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你要查启动电路正常,然后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