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GU盘提示函数不正确

楼主(2011-05-17):
    一东芝16GU盘,提示未格式化。开始以为引导丢了,用软件无法访问!磁盘管理中无显示,疑Flash坏,但不排除PCB故障!坐等高手解答 。。。。。。

网友:
可以用量产工具量产

网友:
先检测芯片   在量产  资料会没有的哈

网友:
数据恢复呀  !老大们

网友:
你要修盘还是数据恢复。要是数据恢复这个应该是固件方面的事。怕你搞不定啊。不过你可以先量下板上元件有没有坏的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真是FLASH坏那找谁都没招了。如果FLASH没坏只是固件坏你可以找人用效率源FLASH搞定

网友:
未格式化,如果是FAT文件系统,一般是DBR损坏为多。若是NTFS,产生此故障原因比较复杂。

网友:
芯片是BGA封装的!还是双面的   ,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