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枪怎么样能轻松的取下芯片

楼主(2011-05-17):
各位仁兄,风枪怎么样能轻松的取下芯片,比如IO芯片、网卡芯片、BIOS芯片,不损坏原芯片,轻松拿下来,有哪些技巧麻烦赐教

网友:
上焊膏,温度控制好,看到闪闪发光了,碰一下,融化了就能取下了,这个怎么可能损坏原芯片

网友:
你没有看饼哥焊接视频吗?

网友:
没有哦,我今天才报名的

网友:
一般取下来都不会损坏,BGA也可以取,就是不好装..

网友:
温度高速度快我一般用450。我朋友更强直接480

网友:
说着是很容易的,新手操作起业难免不会损伤芯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搞不好主板也报废了

网友:
到优酷里搜搜,直接看视频

网友:
哎,远程的就是比我们这些人又好处啊!看你用的是直热式的还是旋转式的风枪,以拆IO为例。把温度调到300,风速调到4~5档(高了容易把附近的电阻吹跑。)旋转吹大约30秒以上,然后用镊子轻轻插入芯片的边角上,撬动一下芯片的引脚是否可以动,如果可以的话那就继续吧镊子插入些,直到芯片的引脚完全被吹下来为止,记住!撬动的时候千万不要太用力,容易把焊盘弄坏。风枪是很烂的安泰信8565二合一焊台......

网友:
双面加热再拆比较安全

网友:
我也是从来没有吹坏过芯片,除非定死在一个点上吹,拆下来那是很容易的事,装上去才是考验技术的时候。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擦点助焊剂,那是万能的助手,没有它你会觉得芯片都快要爆了,还是一动不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仁兄我用的是风枪,双面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位仁兄,学习了,

网友:
最基本的是工具一定要好,好的工具,再随变练上几天,你也就成高手了。

网友:
在引脚上涂上焊膏,用风枪旋转着吹引脚30秒左右,再用镊子轻轻撬下IC的一边,很容易取下来的。

网友:
熟能生巧,做多就熟了,这样取放就会轻松了。

网友D:
谢谢,刚弄了台风枪,正在学习呢,这个说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刚弄了台风枪,正在学习呢,这个说的好

我说的仅仅是我的经验,无铅的就麻烦了,你可以照着我说的去弄,但记住,前提是用费的网卡来试试。有人说300度太低了,但我比较胆小,所以温度不敢开太高,等等PCB层爆了就麻烦了,试过吹爆一个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E:

   稳定调到6档有无铅的都可以吹下来!而且还很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350度比较合适点 有无铅的都能搞定!

网友:
没开过怎么高,心里承受能力不够好,等等有吹爆我就杯具了.............

网友:
我也是350度  到400度,  再高温度不敢用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会吹爆的!均匀加热就没事了!

网友:
其实只要小心点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
为什么不看下置顶的帖子呢。我发的焊接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