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40求助中

楼主(2011-05-17):
板号:S42G
品牌:方正R640
内接正常显示外接无显示,测 VGA口的CRT_VSYNC 信号偶尔有3.3V (只有两三秒的时间)之后一直为0.11V 断开与北桥链接的电阻后CRT_VSYNC 正常变为3.3V 北桥那端还是0.11V 更好北桥后依旧被拉低。查北桥模块供电各电压也都正常  就是不能切换,随后更换LVDS模块,失败,查LVDS模块的供电,也都正常。。始终不能切换     。。。
各位帮忙分析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HP  V3000 AMD的,故障和你说的一样,当时换了显卡依旧,别的地方也没有测,直接刷了BIOS好的,请你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喜哥回复
这些电压都查过了,一个都没放过。。BIOS都刷了。。LVDS模块的各路电压都也查过了..
查到一个1.5V的电压,误以为是1.8V的,飞了一根线过去还是不行。。。仔细一看。。人家本来就是1.5V的。。
白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