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P4电源开几分钟自动关

楼主(2011-05-17):
   如题,电源无明显烧坏。不知是哪个原件问题,高手请指点。

网友:
一步步按流程来修吧:先看+5VSB待机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可以开机,但几钟就自动关,如不负载,不关。

网友:
长城电源通病 均压电阻100K开路大电容损坏。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电源,一会找出来按大家说的方法试试  嘿嘿

网友:
关机的时候5VSB待机电压正常吗?!~你首先要确定是5VSB待机电压的问题还是大功率供电的问题先!~那样才知道该修那部分!~

网友:
长城电源通病 均压电阻100K开路大电容损坏,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可惜被我肢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