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 无cpu供电

楼主(2011-05-17):
电流上0.2左右   ,adp3207  第一脚VCORE_ON 有3.3v   3419  5脚 10脚 都有5v        vcc5b   vcc3b  正常   WINT20也正常   32072pin为0V   ,3207 和3419都换过  cpu电压还是没有出来     各位高手还能从那方面入手呢   谢谢了

图纸

网友:
那个电路图下载下来怎么用PDF打不开啊?

网友:
没有呀!!!!你是不是用迅雷下的呀    有时候不行的呀   直接下载还好  你看下载下来是啥格式的   是不是pdf格式

网友:
是不是进水的机器。。。商会我修了个就是断线了的。。。WINT20没有到芯片

网友:
ADP3207下面这几个脚:
4  -CLKEN
31 VCC
10  DPRSLP

ADP3419的-SD

网友:
回复 网友A:

4  -CLKEN     3.3V       31VCC 5V     10DPRSLP 0V       3419 2PIN     -SD3.3V     6PINDRVL 5V
10PIN   DST  4.8       哪里出问题了 没有思路了

网友:
10DPRSLP 0V     看看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