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0G的主板 VGA不能外接

楼主(2011-05-17):
宏基4740G的主板 VGA不能外接 ,单插VGA口可以亮就是插是屏就不能外接了,怎么回事,应该不是口的事.旁边也没有短路的.那位高手给给讲讲????

网友:
你的是外接显示器不能切换吧 一般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我的宏基是把外接屏设置成投影仪就OK了,你试试

网友:
不是驱动的是我试过了,现在是只有一个能显示,要是外接能显,屏就显不了,要是屏能显就不能接外接,接不过去。

网友:
不是吧,这也是问题?

网友:
这因该与生产厂家有关吧 你看看同款牌子的机器是不是也这个样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