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26C的笔记本谁能提供个建议或帮我修一下

楼主(2011-05-17):
接到一个索尼26C的小本,开机正常就是检测不到硬盘光驱,这个硬盘和光驱通过一个数据线连接到主板,换过,还不认。硬盘是1.8寸DE口,对地阻值正常,供电正常,复位时钟正常,换过南桥故障一样,除了BIOS,还有哪里有可能出问题?我没有刷BIOS的工具,或者是哪位同行有件换可以帮我修修?

网友:
没有人帮一下啊

网友:
看你说的貌似该做该换的都弄了,检查下接口到SB的线路,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
硬盘和光驱单独上一样能认吗?

网友:
硬盘和光驱单独上也不认。

网友:
前几天才遇到SONY的  接口的接触不好导致时不时不认盘

网友:
那个破接口很容易坏得  上次我就是把接口打掉飞的线  用了半天才搞定  不好弄得 接口太密了

网友:
估计还是那个连接线的问题!SONY的排线最晕

网友:
看看BIO的设置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