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211时亮时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7):
同行拿来的方正S211,志和代工的,AMD S1 CPU,RS485M(内集显ATI1100),SB460,之前说是暗屏,且已更换过升压板了,我用自制的单灯高压板单独点灯管可亮,说明灯管是好的,升压板已换同样的,说明高压工作条件不全,加点测试,没有开启信号发出

BL_ON是由U3 08与门发出的,测其1脚3.3V,2脚0V,因此4脚也为0V,2脚NB_BLEN来自北桥内集显,测R34两端均为0V,说明是北桥之故,为了不做BGA,直接短接与门1、2脚,让其4脚输出3.3V,加电,但是灯管亮了,却是白屏,无图像,

外接显示器也是不亮,连续加电N次,偶尔有2次能亮,但多数不亮,看来故障并非用户所说的暗屏那么简单了,因是AMD CPU,座子虚焊的多,现在NB_BLEN不能正常发出,在点亮的两次时测其也是为0V,说明北桥也不正常,但究竟干哪个,还是两个全干,还是测一下,再确定吧,CPU座如虚会不跑马,当然也不会亮的,该机有DEBUG CONN FOR LPC,

于是直接飞线到三合一诊断卡,加电,不亮时,只能跑C1,说明是CPU已成功寻址,但不能顺利完成,可能总线有问题,也可能BIOS,但有点亮的时侯,排除BIOS,又因AMD CPU内集成了内存控制器,直接用示波器打内存槽上SPD,DATA 处在上电瞬间均有正确的波形,说明CPU与内存间的工作正常,虽诊断卡档C1,但已过内存了,可是再打屏线接口LVDS低压差分信号的波形却一点也没有,说明显卡没有正常工作,且无NB_BLEN,那只能做RS485M了,重新植球后成功点亮。

网友:
其实改个通用的高压条不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机点不亮,并非灯管亮不了,改了高压板也无济于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现在宁强已经有高人坐镇了、恭喜!

网友:
这种本子,我基本不量就会先干一次显卡或北桥。有点盲目,呵呵,不过那种修的快点。

网友:
楼主暗屏时,测LVDS-BLEN对地阻值多少,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LPC总线的诊断卡接口

网友:
楼主厉害
挺仔细的
我开始都没看懂=。=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透彻,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还是喜欢这样的维修技术,拿来就干显卡或者桥的技术人员 在技术道路上不会走的 很远的。

网友:
这是我认为最好的维修方式  先不动  多分析多量  避免广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