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1改电路成功修复案例(申请转正)

楼主(2011-05-17):
天接外地同行送修的K41 独立显卡主板。上家告诉我显卡是重新植株做的,但是还是点不亮机器,没有思路就发过来了。拿到板我看了看显卡做的是还是蛮成功的,珠子都很均匀,上电。看电流跳变到1.3A 应该是认到显卡了 但是,显卡没有送出来显示信号。找到图纸,仔细检查并测试各个电压。发现显卡板上面的1.8V没有出来。心想问题应该就是在这里了吧!就准备着手修这个电压啊。等到仔细一看。这个电路的芯片和MOS管都在显卡板背面啊,这个可不好下手测试数据啊。简单量了量周围的电阻。二极管。MOS管 没有发现异常的,PL4对地阻值也正常。完了,没有思路了!看看芯片和这个电压使用的一样,就想着先调换一下试试吧。

因为这个电压正常啊。结果,调换来了 1.8的电压还是没有。VGA CORE电压依然正常,看了芯片没有坏啊。怎么办呢?仔细翻看着图纸,突然看到这个了,这个提示应该是说电路的修改过程吧?心里突然冒出个改电路的想法,毕竟没有搞过,心里没有底啊。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看了看主板这个部分的电路啊。看这部分电路。意思是用到PM的北桥的时候有@标志的原件是没有安装的。我就想着是不是回复这个电路也可以使用啊。就找到料板。将上面的原件按标称值焊好(过程就不说了啊)。显卡上面再将PJ6断开,将PJ5链接起来。一切都做好以后。开机上电。主板正常点亮!开始担心1.8V电路让独立显卡会不会存在功率不足问题。我就计算了一下主板的+1.8VP电路的输出功率是25W左右。

网友:
怎么没有版主来帮转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