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19365HW液晶显示器换屏后显示不完整,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楼主(2011-05-17):
  顾客送来一台19海尔润眼液晶显示器,说是在别处检测出事灯管坏了,让换灯管,换号灯管后发现先前那个维修员把屏弄破了,顾客说要换屏,原屏型号是M190Z1-P01,找到一块M190MWW1-402换上后右边和下边显示不完整,用菜单把画面往上调下面任务栏就出来了,可上边又看不见,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办???

网友:
品牌机对屏型号要求比较严谨,对某些特殊的屏更是苛刻,因为驱动板MCU程序与换上的屏型号不对应所以这样子了~建议换原型号的屏或者改板!

网友:
哦 这样啊,谢谢了。。。

网友:
屏与驱动板不匹配,。

网友:
重新写个程序

网友:
重新刷一下驱动板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短短的100来字,就这么多错别字,差点误导了。换驱动板或刷程序试试

网友:
程序有问题,直接刷MCU

网友:
程序很重要。我也有一个屏找不对程序。

网友:
重新写下驱动板的程序 就好了

网友:
刷MCU简单些吧。。。。

网友:
这儿年生还有换屏的,楼主你换个屏收好多米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