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 19寸液晶显示器有时候开机绿屏

楼主(2011-05-17):
ACER V193W  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的时候,黑色背景会变成绿色,进系统之后画面有轻微的花屏,不管怎么拍他都这样,但有时候开机又一切正常,必须重启电脑才会出现故障,如果原来是好的,一直用都不会有问题,已加焊过驱动板的芯片,送回客户,客户说还是这样,我又拿回来,现在在用,又没问题,问题会在哪?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点评):
屏线折腾过,没问题的,很紧

网友:
这要自己查一下,跟一下线路

网友(点评):
你这个哪弄的。。。来点中文的撒。。

网友:
看看是老化了吗?有时候我归的就是客户人品问题

我有一个客户更搞笑,冠捷液晶显示器什么型号我忘记了,我给他修好了,他拿回去不能用,拿到我店里又能用,反复几次客户干脆和我换一个显示器,我把那显示器卖给另外一个客户,都用了两年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好新哦,看不出来是哪老化,我在这用一直很好,大不了明天我再把逻辑板的芯片加焊一下得了~

网友:
让人郁闷的事情还真不少,有些是客户操作不当引起的,这些事情,让人无语

网友:
我在宏基G195WL 上遇到过这个的问题, 但我直接返厂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问题好纠结,在我手里用了两天不坏,想动手修也没地方下手

网友:
我只修过一直绿的,24C16坏了...

网友:
我现在手头还有这个型号的显示器呢 开机正常 开不到半个小时 就花屏了。。。插拔排线就好了 然后半个小时又花了。。。。看来只能换屏线了。。。。。。。

网友:
会不会是程序出问题

网友:
屏线或接口不良多半

网友:
查屏线,插口那里是不是氧化了

网友:
除了屏线,应该是数据问题,恢复下出厂设置,或者进工厂模式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