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怪病 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1-05-17):
  做了N次系统了!一进去就黑屏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核心有问题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试装安装版系统看看,或许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删了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先。通病啊

网友:
先修通病吧,黑屏的话是有显还是没显,还是暗屏,这个要分清楚

网友:
加焊下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NV8400是显卡们哦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了试一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从新做吧

网友:
多半还是显卡问题,不装显卡驱动能显示,装后不显就不用说了,肯定是的。

网友:
显卡驱动???还是重GHOST系统吧,一了百了

网友:
会不会是休眠开关出问题呢?

网友:
明显的显卡问题,拆掉重新BGA吧。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先做下显卡吧!通病!

网友:
是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用标准版安装,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安全模式呢?如果正常的话,可能驱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