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高手们帮忙看看吧Y450摔后不点不亮

楼主(2011-05-17):
朋友拿台Y450说是摔了下,但没看到摔的痕迹,估计不是很严重,现在点不亮,开机听喇叭里1长两短报警声,感觉好象是显卡报警,内存换过电流有跳变,加焊过显卡也是一样,小电源板的电压都正常,就1.8V的显卡供电测的只有1.78我感觉应该没什么影响,现在没思路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请高手们帮忙研究下,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呢、、路过的,顶下

网友:
这个感觉好象是通病,论坛里好多朋友都问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
取下重做嘛,一长两短肯定是显卡的。

网友:
摔掉点了估计是。。。

网友:
是不是掉东西了    换一块显卡试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很耐碎的,我接手一个屏幕机壳都坏,热管都歪了,主板还是好的。你的情况主要查显卡,查显卡供电,时钟复位,然后重做慢慢搞有价值,这个板子现在价格还高。

网友:
显卡加焊了不行就重新值球吧、

网友:
拆下显卡看看吧   别掉点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是不是双显卡的那种?

网友:
显卡可能掉点了拆下来看看

网友:
拿去维修站嘛!!!真是的

网友:
不是双显卡的,就一个显卡,

网友:
显卡报警,把显卡拆起来看看吧,估计下面掉点了

网友:
摔过的机子,显卡问题,要重新取下来,看有没有掉点。。如果没有在重新做上应该就好了!

网友:
大家一至建议你重做显卡,一长两短是显卡的问题,拿下来重新植下球

网友:
是显卡报,取下来看,有没有掉点,换个试,不是板层断线就好办了,

网友:
我年前也遇到过3个摔坏的机器  两个是花屏了  取显卡重新做 就不行  掉点报废了   摔的机器有些事很难修的

网友:
都一长两短了,重新做显卡吧

网友:
显卡取下来重做吧!看看有没有掉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