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老是要重启,各位老大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1-05-17):
配置如下:

电脑型号        精英 P4M800PRO-M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家用版 32位 SP2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D 2.80GHz
主板        精英 P4M800PRO-M (威盛 CN700/VN800/P4M800CE/Pro)
内存        1 GB ( 金士顿 DDR2 667MHz )
主硬盘        西数 WDC WD800BB-22JHC0 ( 79 GB )
显卡        Nvidia GeForce 6200 ( 256 MB )
显示器        美格 PTW06A5 FH780-EB ( 17.1 英寸 )
光驱        日立-LG DVDRAM GSA-H44N DVD刻录机
声卡        威盛 VT8233/A AC'97 Enhanced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瑞昱 RTL8139 (A/B/C/813x) Fast Ethernet Adapter
平时开网页,或放音乐,玩QQ游戏都没事。
但上大型3d游戏就会儿就会重启。还有就是我刷过bios。
重启后无法开机进系统,把bios电池取了,从新上上去后就能开机了。各位老大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的CPU显卡都不给力啊。主要是CPU火炉一个温度一高就重启。从这方面先看看吧

网友:
LZ现给你的内存,硬盘· 检测下吧·
   再依次排除·、
吧电源拆开看看·有电容爆了米有·

网友:
你的机子玩3D游戏都不来经 能玩吗?   重启只能说CPU温度太高   进不了系统只能说CPU温度高进得慢而以  多==看了

网友:
平时开网页,或放音乐,玩QQ游戏都没事。证明这些机器可以负载。
但上大型3d游戏就会儿就会重启。证明机器机器超负载,先看电源,是不是20针老电源,24针的电源是有12V独立供给pci-e的,电源功率不够也会。因为你玩大的游戏负载增加,或者显卡也是负载不足

网友:
先考虑下电源吧 再就是内存和显卡的几率了

网友:
用ORTHOS_CN拷机,30分钟没事啊。硬盘也测过了,没问题。电源咋看呢?有没有可能是bios没设置对的原因呢?

网友:
这个只能一个一个换着试, 电源-内存-显卡-硬盘-主板,其它多余的东西全部去掉

网友:
有集显的话 最好把独显都去掉

网友:
一个一个排除吧,,显卡,显卡驱动的可能最大。。

网友:
有电容爆了

网友:
最大的要能就是CPU温度过高保护,要不就是显卡的温度过高,还有可能也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可能为楼主的头像太亮了,电压被拉低了,开玩笑,可能为功能性故障,再有就是考虑到散热的问题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