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手进来看看 谢啦

楼主(2011-05-17):
一中兴路由器的电源 故障为插电不工作 开始偶尔能工作一旦工作一次之后再插电就正常了 但是断电时间一长就又不工作了 放了一晚上彻底不工作了 拆开目测L6561有烧的痕迹 更换后串灯泡测试 灯泡一闪一闪的 主板工作 几次测试之后灯泡常亮 说明有短路 但是检查所有元件均测不到段路的 初级有一个标识为G1的元件不知道是什么 请高手们给个思路 谢谢啦

网友:
若现在还能回到原来的故障的话(开始偶尔能工作一旦工作一次之后再插电就正常了 但是断电时间一长就又不工作了 放了一晚上彻底不工作了),那只要更换初级的100u左右的电容就可以了。L6561是PFC芯片,若功率管没有坏的话不容易坏。

网友:
初级电容全部更换新的了 故障依旧 呵呵 后来才更换的L6561

网友:
是不是有元件变质,用热吹风吹热电源部分,不要太烫试试看

网友:
呵呵 吹过啦 风枪用最低温度吹得 依然如故

网友:
故障已解决 47微法50V的电解电容更换的新的有问题 再次更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