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热风枪怎么了?傲月852和安泰信8205A温度达不到该怎样修啊?

楼主(2011-05-17):
傲月852问题是温度调节到最大,400度5分钟都吹不下个主板芯片!主板上的贴片电容电阻都吹不下来!也可以发热,但感觉温度差得远?安泰信8205A的故障是有时打开开关,风枪吹出的只是风而已!在多开几次,上面的温度指示灯就亮了!就有热风吹出来!好像安泰信8205的温度也达不到取下主板元件的温度!那位师傅可以说说该怎么修?

网友:
两个垃圾品牌我一般只用QUICK的。那还修什么换了省得看着闹心

网友(点评):
除了白光其他的我都不正眼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仁兄!我只求维修办法,不求物品的评价!谢谢你的提议!

网友:
笔记本主板把  ,  可能是笔记本导热性强些把,散热快   直接把风嘴去掉  对着芯片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台式机的主板!郁闷的是——风枪的温度根本达不到可以把芯片吹掉的温度!但我已经调到400度了

网友:
你试试把电位器换了

网友:
8205打开手柄把那水银开关扯掉就可以了,8205画蛇添足的东东。好象是短接它,忘了。

网友:
估计是假货

网友:
风枪用多久了?是否应该换一下发热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