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1-05-17):
阳光17寸正屏,开机花屏,满屏都是屏线,然后就慢慢变白屏,前几个月换过驱动板,以为是驱动板又坏了,就又拿了个2025的板,刷程序,点亮,结果还是一样,不知道是程序不对呢,还是屏出问题了,要是屏出问题了那会是哪个部件出问题了呢?如果是程序不对,有没哪位大大有这个屏的程序,给小弟传一个,先谢过咯(屏型号:M170EG01)

网友:
这好像是屏出了问题,,,,

网友:
好像膜有问题

网友:
屏电路主芯片问题,我这也有个显示器这样的问题,等于屏坏了一样

网友:
屏幕问题吧

网友:
感谢各位大大的指导,问题解决了,是屏芯片的问题

网友:
程序可能没有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