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关机后指示灯还是亮的

楼主(2011-05-17):
前几天接到一台Y450的机器,进水的机器,看了一下进水的部位都在3V/5V系统供电芯片旁边,没有待机。测了一下没有3VPCU  5VPCU,开启有3.3,也有主供电,后来就换了ISL6237,机器待机有了,也正常开机显示了。。运行都正常,但是关机后出电源指示灯灭了,其余的灯都是亮的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啦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

网友:
漏电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
漏电不会持续吧,你看看多久彻底没了

网友:
比较奇怪啊,期待楼主解决方法

网友:
ACIN不正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漏电的可能很大

网友:
漏电和e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