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液晶高压问题求助

楼主(2011-05-17):
现在手上有台联想L2021WD液晶显示器,高压板问题,灯管是两灯的,换一般的两灯高压板上去都不行,望高手指点

网友:
用正常的2等高压条试灯管 看能正常不?还不正常就要换灯管了

网友:
换一般的两灯高压板上去都不行,为什么,,,,是电压不同,还是功率不够,,

网友:
是高压板功率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