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机器更换GO86-631显卡后到底能管多久?

楼主(2011-05-17):
DV2000机器更换GO86-631显卡后到底能管多久?

是不是真的解决了问题?很怀疑~

前几天收了一天DV2000花屏的机器,我直接做了一个631的显卡上去了~

加了铜片,刷了BIOS,现在风扇是长转的~跑3D,温度还是80多度~温度并没有降底,论坛里看到别人说升级版的GO86只是更改了芯片封装的材料,没有那么容易脱焊而己。

这个到底能管多久,明天就有人来买走这台机器?我怕管不了多久,别人到时来找我~

想问下大家更换的631显卡到底有没有返修的?

网友:
难道我这个贴子就这么有难度吗?不见一个人回复的,郁闷啊啊

网友:
还是会返,只是能久一点,半年吧。

网友:
看芯片,现在有些631显卡真的很不靠谱,我以前换的都没返修。最近换的631显卡都出现返修。。

网友:
过保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真是说不清楚,我换过两个DELL1400本本,也是换631显卡,一个本本不跑3D都会在六十多度,3D一跑就会上八十,一个本本,正常使用才五十多度,跑3D才刚到七十,只是两个芯片不是在一家买的

网友:
那请问下,是多久的事呢?就是说客户拿回去用了多久没返修过?

网友:
大概有一两年时间吧

网友:
631的我认为多半还是不行,一般用个大半年,有的两三个月又坏,焊了又能用些时间。个人认为不如搞新的630的改好风扇散热。

网友:
这种显卡问题的本 加焊或者换改良版的  风扇改长转过保修肯定没问题   时间一长灰一多散热不良,还会重复返修的

网友:
我自己在用的v3700换显卡,已经三个多月,正常使用,没出现问题

网友:
我们给客户换了N个了  出问题的几率很小很小  换了两年了也就返修过5个左右

网友:
我这里基本都是换升级版:最少一年不会回来的.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不好说,我换过很多631的显卡 ,到现在一个也没有返修,最早的一个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或者说客户后来没拿到我这里,说不清楚!

网友:
80度,有点不靠谱吧,还是散热没搞好,没有压紧
我记得有次,开机60度,我就纳闷,后来搞好散热,开机才30多度

网友:
80度实在是有点高了,还是要搞下散热处理吧,加散热铜片,风扇改长转

网友:
要是真正全新显卡还是用的时间长一点,现在基本上是假货,换了还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一般换改良版的G86要好一点,但是由于设计问题,该机型的散热还是有问题,就算是换了显卡,温度还是在70到90度左右,所以只能尽量做好散热保养措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江苏鸿宇 ,
请问你是怎样改到30多度呢。。。很厉害了。。
请教教。。

网友:
这种机器。。。我很少换改良版的。。都是从做,,做无铅的。。也许还用得久一点。

网友:
我建议你换改良版的要不返修率很高!至少你要重植!

网友:
80度太高了吧,散热没做好,遇到过铜管不散热的,

网友:
估计是打磨芯片,现在的社会呀,真假难辨

网友:
换改良的很少返修一般都可以在年这样

网友:
那要看你买的是什么芯片咯 要是打磨的那就玩完了  我买了两片打磨的631   他X的用不到两个星期就拿回来了

网友:
我现在都是买09年的芯片,不管他啥的问不温控,只要是09年的都行,但必须是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