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40主板集成VIAC7-D CPU主板不跑码,求修

楼主(2011-05-17):
hp 2040主板集成VIAC7-D CPU主板,不跑码,停在da、db或de,不定,以de多些,按reset停在00,诸位师傅有没有维修价值啊?好像很低端,很少量,咋修?我不是专业修理人员,很想学,不知难不难?有修过此板的不贵也可以寄过去的。

网友:
诊断卡run灯长亮,-12、3.3、5v灯亮,12v灯不亮

网友:
VIa C7主板大多数是CPU空焊

网友:
这个主板cpu上只有散热片没有风扇,除了北桥整个主板也不太热,集成块和mos管通电后全摸过不热

网友:
这个板子是使用中突然黑屏死机

网友:
发热,CPU座和桥虚焊

网友:
先量下CPU的工作条件 供电 VTT 时钟 PG 复位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今天闲来无事,买了一把安泰信852D的风枪,一大块松香,一瓶分析纯酒精,开工,松香泡在酒精里,等会用棉签蘸少许粘稠的松香水,顺着cpu边缘慢慢吸进去,等差不多了,将风嘴去掉,温度300,风量4,缓慢绕圈加热,自然冷却,通电好了。就是不知能用多久,先加个风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