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复位不工作

楼主(2011-05-17):
技嘉GA-945GCMX-S2复位不工作 BIOS也刷啦    桥也冲啦还是不行  有什么通病吗??求高手说下...............

网友:
要先量复位的工作条件 不要上来就干桥啊 如果工作条件都不满足你刷BIOS干桥也没有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不给没说一样吗!!!!!1

网友:
技嘉GA-945GCMX-S2复位不工作 BIOS也刷啦    桥也冲啦还是不行  有什么通病吗??
到底是复位了还是没工作,还是没有复位?

网友:
所有的复位信号都正常吗?可能某个型号电压不正常

网友:
是复位正常 不跑码吗? 有的主板PCI复位正常 不代表CPU复位正常

网友:
座子虚了没有、?

网友:
复位不工作? 是有复位不跑码 ?还是 没复位~ 诊断卡有复位 CPU的复位测了吗?

网友:
压住CPU座和桥开机试试,看是否虚焊

网友:
什么呀  全部都有复位了 还是怎么了 这个板子简单  你仔细看看是不是  曝过电容的 你修得   1.8V 哪里电压问题多 这板子

网友:
复位不工作, 还是仔细查下复位的几大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