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I P1-AL主板(845S芯片),跑A7,不过内存

楼主(2011-05-17):
这是块上SD内存的478主板,南桥为ICH2
不插内存当E1,上内存当A7,均有报警声
测量CPU,桥及内存供电均正常,请问各位给个思路,谢谢了!

网友:
先找个BIOS刷一下看看行不行 再查内存的时钟和线路有没有问题 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BIOS刷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