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植株高手

楼主(2011-05-17):
  给位师傅  本人第一次接触植株!虽然运气好  在几次失败后也植株成功了几次 !在这里我想向给位师傅请教植株特别需要注意哪几项?谢谢....

网友:
熟能生巧  继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谢谢你!我知道熟能生巧 我就是想请教下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网友:
注意啊助焊膏要涂的薄。不同的珠子掌握好距离。还有风枪温度不能太高吹的不能太久也就这些了

网友:
我也失败好多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钢网我用的是2风挡 320温度   无钢网我用的是0风挡  250温度 这样可以吗?

网友:
无钢网温度有点低。280-300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说不用钢网植株的?用280的可以?

网友:
280可以没有问题不过要快一点别吹太久。我用330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