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1 不开机

楼主(2011-05-17):
此机插上电流表没有待机,ps51020产生了+V5LA,+3VLA,其中+V5LA由芯片VREG5引脚产生,+3VLA从电感出来,开关键上也有3.3V,开机芯片的64脚也有3.3V,按开机键有高低跳变,PS51020的第九集ENB1有电压,第十脚ENB2没有电压,不知道第十脚的电压是开机后有的还是开机前就有了。开机芯片WINBOND_WPC8769L的工作条件是什么啊!

网友:
喜哥,谢谢!图纸在此

网友:
南桥晶振两端的电压多少为正常,我这一端0.26,一端0.29,感觉有点不对!

网友:
高手都哪去啦!

网友:
晶振的电压正常啦!没坏的

网友:
查PWRBTN S3 S5信号以确定是IO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IO发出的PWRSW#有电压

网友:
电压没出来嘛

网友:
首先看IO给南桥的信号有没有,有了看南桥的几个条件,电源 时钟 RTC

网友:
高手们看看这个图纸,帮我看看KBC的复位信号是那个?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