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一下,philips 107f56显示器 中间清楚四周模糊

楼主(2011-05-17):
收到一台显示器philips 107f56显示器,中间清楚四周模糊,经检查管座没问题,聚焦线连接正确,不需要互换,本人估计显示器是由于动态聚焦电路问题引起故障。收到了坛友[维修公司]的电路图,仔细分析了一下,先从高压包周围的电容开始检查。
但是动态聚焦电路问题引起故障可能性最大的电容是哪个?能提供个解决方案马?

网友:
动态聚焦有问题,,,,

网友:
维修公司,能把具体维修方法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
我这没有107F56的图纸,只有107F51的图纸。借这个图纸说,你从TDA9112A的32脚(Vfocus)查到高压包的14脚。

网友:
谢谢dcdzzz的指点,知道怎么检查动感聚焦电路了。
模糊的问题,一般会出现在动感聚焦点路的那个位置,知道的朋友请回答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