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页
LED屏暗怎么修???

楼主(2011-05-17):
我有一10寸网本 LED屏暗 怎么修??

网友:
应该是亮度信号没有 吧

网友:
啊 你真是幸福啊 我都没拆过LED的

网友:
是屏暗还是暗屏?

网友:
屏线的和主板那里是不是短路

网友:
换张屏试试,应该主板问题 ,

网友:
我发现的都是主板上的主供电保险烧了,去看看。。。嘿嘿。。。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个IO肯定好。
野天罚
牛,修机器就是快

网友:
如果是暗屏的话,就要检查屏板上LED的升压电路了呀——是利用电荷泵升压的
大雪留痕
能不能说的具体点
详情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造成的?先查下供电

网友:
高压板出来两根线是进屏的,我们可直接把电加在这两根线上,有12伏和18伏两种,如果不亮可正负极互换,如果还不亮就是里面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LED暗屏没有图纸的话不好修呀!

网友:
把屏拆开,取出led灯,看是不是全亮了,上次我拆一个,是隔两个一个不亮,总共27个,有9个都不亮,它是分三路的,不知你那个是怎样的。

网友:
楼上的忒牛B 啦 、向你学习啦 。 一般我修的、 1:屏线接口保险坏 2:屏换

网友:
主板和屏啦,先看主板信号哟

网友:
看看主板的线号和电压上去了没有啊,没上就是主板了,

网友:
直接换屏嘛。。。。。

网友:
我修过一个是亮度调整信号不正常导致屏暗

网友:
先看供电,再查信号

网友:
把屏取下来,把LED线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频上面保险烧了,不是的话那就换个频看看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指点,问题已经找到,升压板坏了,正在试着换板或者改高压板,有改过的朋友给个方案,供电是18V,LED使用的是24V,朋友们请继续跟贴,谈谈自己的做法!!

网友:
可能是升压管出了问题

网友:
LED的升压板好像是12V-24V的电压,18V可以用。
我有把LCD改成LED,不过是LED通用升压板。

网友:
主板屏供电查一下,还换张屏试试,就知道了,到底是屏,还是主板屏供电

网友:
手有屏换一下试试,就是知道是屏的问题,还是屏供电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杳供电 再换屏试试

网友:
重庆老崔
的帖子
你有才。。。

网友:
还是先看看给LED背光灯的电压及信号有没有正常到达吧

网友:
升压板坏了

网友:
你可以找个好的LED灯条接上不就行了

网友:
先测试灯管是否正常,正常后检查高压板供电和开关信号。亮度调节信号是否正常 ,都正常就是高压板坏了,不正常找主板原因。

网友:
信号问题比较大

网友:
背光驱动电路问题!!!

网友:
看看LED的保险有没有烧掉了

网友:
拆开屏,研究下,在分享给我们

网友:
这个很麻烦的,我有一块屏也是这样,不知道有什么方法搞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