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断剑C.N70GT VER 1.5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17):
            此板同行送修,说是不启动。前天打了很大的雷,以为很好修,接到手就傻了,桥都动过,而且不是刚动过的痕迹,好像放了很久一样的,叫留电话留下修。
            先看下型号吧!

            看下动过的桥

            插电源短接触发排针没反应。先测量了下排针电压3.3V,用示波器打了下32K和25M都有波形。看了下I/O是W83627EHG的。72PIN到ATX座14PIN 无开路。排针到I/O的线路也正常,接下来测量了下67PIN到桥的

            有3.3V短接触发排针有高低搞的跳变。接着测量73PIN。南桥反馈给I/O的

            没电压。测量阻值有500多欧。跑了下到桥的线路没开路。
            现在就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桥本体坏了导致没发出来,要不就是桥工作的条件木满足导致没发出来。那些基本的都查完了。还有一个RSMRST#没有查,这也是桥要工作要满足的条件之一
           RSMRST#很多可以在I/O的PDF里找得到,就看了下I/O的PDF

            在75PIN,测量了下此脚电压

            怎么只有0.9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3.3V。把I/O 75PIN翘起来电压还是一样,线路又是到I/O底部去了。用风枪把I/O吹下来,跑了下线路如图所示

           一路上只经过这些东西,因为桥是别人动过的首先要先排除桥的可能行,把通桥的线路隔断

        测量还是只有0.9V,看来就是在通桥的路上的这些电阻有问题导致的,测量那两个103电阻正常,0欧电阻也正常,剩下的就只有那204电阻了。把那204电阻断开测量

       电压上来了。把原来的I/O补好。插电短接触发排针,可以通电了

       看来不要那电阻也是没事的。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在报废板上找了个204的电阻补上去,用坏U打了下电压都正常,上好U诊断跑码了。

        断电上内存接显示器。显示器上显示七彩虹。智能主板开机画面

        事后测量了下那204的电阻,阻值只有1000多欧。

网友:
很典型的一个故障,感谢分享

奋斗小青年 -10 灌水

网友:
是挺好,我能问问 楼主修好能有多少钱回报?

网友:
思路清晰,时序准确,老手了吧,羡慕ING..........

奋斗小青年 -10

网友:
楼主好细致,也很经典的维修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的典范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付吕剑武
没比赛啊!只是过段时间就要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发上来。所以就把修的有价值的发上来了。

网友:
修到家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损坏阻止一般都是偏大,怎么会变小呢,变小的理由望LZ介绍哈!

网友:
我维修量小还没有出现电阻损坏的故障,只有掉件的。

网友:
杰哥,你去哪里啊?回家结婚吗?
东西都没给你还呢。是不是老板娘又说你的?

网友:
null

每次看楼主的贴子都有收获…单桥的比英特尔简单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换个地方啊!不知道是工厂还是外面啊!结婚还早着呢?你又没欠我什么东西啊!下个月基本上都要走了,小冯也是。

网友:
修的很仔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准备不做了。不知道要去哪!先玩一阵子再说了。结婚还早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晕死,要不你直接去学笔记本算了。
反正还没结婚呢?

网友:
修得很好啊。思路清晰,一看就就道是高手有多年功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生蛮多不愉快的事,今年什么都不想做,就想去玩玩。明年再看了

网友:
华手与
           现在本来就没跟小青年在一起啊!他已经出师在外谋生了。

网友:
很是球麻烦,看得有点晕啊

奋斗小青年 -2 文明,文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是球麻烦?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关绪,看着不是很懂。

网友:
讲得很好啊

网友:
杰哥哥,要走?一路保重,换换环境,多散散心,一如当年独孤求败的举世无奈!是环游各地?还是潜心修炼?别忘了这里有几双眼睛在关注着你!休息待发,洗却烦忧!                     (这是写会扣分吗?)

网友(点评):
奇怪!我认识你吗?还是我给忘了啊!

网友:
师兄现在在哪里做啊,给我介绍个实践的地方啊,我现在正在基地学习,学完后想找个地方实践一两个月啊,希望能有师傅带我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汗!我怎么成你师兄了。深圳这里很多地方都在招人啊!你在基地求职下咯!

网友:
借你这个火贴 问个八角型号  华擎P4Twins-HDTV  内存旁边的俩个八角.. 郁闷 不知给谁拆了.. 怀疑是人W83 不过不确定 所以问下

网友:
呵呵 发出去的帖都没人回,在这里你未必会有答案

网友:
看来得多学学跑线了,跑线总是漏掉点元件~哎,没图就爱偷懒

网友:
楼主修了多年了吧。实在太老道了。

网友:
我修过一类似的故障,也是RSMRST#的问题,

是华硕AM2的一块板,VIA芯片组的,症状是不稳定,有时候可以开个一个小时,然后突然就掉电,然后再触发不了了。
有时候触发跑马到2A左右又掉电了,再触发又不行了。

IO是8712的那种,它的RSMRST#在85pin  ,一看它接了貌似一个104的电阻下拉到地。(电阻上面有烧毁的痕迹)

这是我第一次碰见电阻烧坏阻值变小的。

网友:
思路相当清晰啊。这个板不太好搞的

网友:
跑线路功法利害,楼主,其实修台式机没啥利润了..除非速修,一大屋子的料板,,

笔记本维修,我也感觉是夕阳西下啊....诶。迷茫

    我跑线路没你利害!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话也不能这么说。其实要看市场的,市场好的板多利润也多。不过维修这行确实有点难搞啊!麻烦的很

网友:
我这有个专修台式的板子一大推,也很有赚的

网友:
以后看不到楼主的帖了

网友:
电阻也会变小吗

网友:
SLP-S3#是不是等于SUSB#。我查了一下I/O PDF同一功能引脚标示名称却不一样。请问怎么区辩。

网友(2015-08-22):
引用 网友F:
RSMRST#,正常测量3.3V高电平,其实是低电平有效

怎么会是低电平有效啊?这个电压是恒定的3.3v才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