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logo一个都没解决在这里求解

楼主(2011-05-17):
有两种板,一块tf520单桥  一块945  都是档log  两个板子都下网卡声卡。还是老问题
io换过一个。。 tf520按键盘没反映,,945就是检测硬盘那里不动了。 这个问题很迷茫。
测试usb ps2 对地阻值正常。不知道usb d- d+电压是多少。还有ps2时钟数据电压是多少。
这样的机器修得我很郁闷都不修了板客户扔给我了。想解决一下这个毛病找点成就感啊。

看到这毛病就头痛啊。加焊桥无果,不过也没坏

网友:
先把外设排除后。查下南桥吧,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就没别的思路吗,我加焊桥了,。usb d- d+电压是多少。还有ps2时钟数据电压是多少

网友:
挡LOGO有时是PS2口不行,今天还真修到一个.

网友:
换个南桥再说

网友:
现 在ps2 接口就一个电容一个上拉一个电感别的没什么啊。usb也这样,想不到别的办法啊

网友:
这个情况下很有可能是南桥哦

网友:
档LONG的维修流程 我们老师教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1)刷bios
2)换CPU 、内存、 电源、 显卡、硬盘数据线、重新做系统
3)拆主板接口芯片(1394、com口、网卡、声卡)
4)换南桥、北桥

网友:
换南桥吧.........上次就是档logo   卡在哪里死机一样,拆网卡。。。声卡也没用...ps/2测了正常....usb也测了正常...其它就没有怎么测了....起先加焊桥也不行..最后换一下南桥就ok了.........  好像是inter82801哪款的...

网友:
学习了,又长经验了

网友:
我手上也一张MSI 945GC的档LOGO,现在欠南桥,等有南桥就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BIOS就没有重新写过吗?

网友:
bios 和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