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感很烫手不跑U

楼主(2011-05-17):
这个问题是什么造成的  CPU的电感比CPU温度还高   我是学过电子在学主板和笔记本的  我想不同电感怎么会烫手  如果电感烫手的把MOS管子也应该温度更高吧  且出来的电压是正常的  帮忙分析下 为什么电感这么烫手

网友:
应该有短路地方,不装cpu也热么?

网友:
正常  CPU都发烫的  电压正常的

网友:
换个上下管和CPU供电管理芯片看看。

网友:
电压器件自身发热很大多半是坏了。理想的电感是不会发热的,像电容一样。

网友:
电感微热是很正常的,如果太烫肯定就不正常了,也有可能是挨着CPU太近的原因

网友:
电感热不是好事,管子有软击穿的,过流引起来的。要把MOS上下管,IC都换掉,第二种可能是后极有为短路的。比如北桥。

网友:
只要正常工作不用管它,或许它本来就这么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