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佳能 FAX-L380传真机无法通话,求解

楼主(2011-05-17):
一台自用FAX-L380传真机,可能是好长时间不用的原因,今天发现电话打不通了,听筒能听到按键拨号音,但是无通话呼叫铃响,拨号结束后什么声音也没有,大概10来秒后自动挂断,听筒忙音。按复印一切正常。
拆开查了继电器吸合正常,光耦等也正常,再就不知道怎么查了,希望知道的告诉下。
佳能

网友:
刚才试了试,真惊了,接电话竟然正常。

网友:
你把电话线和话筒线对调一下插上试试

网友:
你好,楼上的,多谢您的回复。
刚才换了试了下,接电话正常,无法正常拨完号,例如拨打电话:13999999999,按到第一个9时,继电器就断开了。

网友:
多谢楼上兄弟,刚试了,电话拨不完号码就自动挂断了,继电器在拨第三个数字时自动断开。
接电话没有问题,声音铃声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