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问题 大家帮忙

楼主(2011-05-17):
原来是插适配器就烧,插电就大短,大短路排除了 现在待机0.027 吱吱响 不知道哪里响,5V被拉低到0.14 HDD 和CD灯闪烁
问题

网友:
短路还没有排除

网友:
好好测测吧,应该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挑开电感加电烧

网友:
此机正常待机是005A,有3个待机电压,3.3V 5V 1.5V。把电感一个一个拆掉再上电试试,看拆掉哪个电感后不响了。

网友:
研究研究 还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找出哪路低,然后烧机

网友:
IO都保不住了。拆了换个好的

网友:
3 5V 的阻值短路啊,

网友:
哎 不好找啊 找的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