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部分 吱吱的响!!!什么问题

楼主(2011-05-17):
我换过所有的东西 MOS IC 电容 电感 就差CPU座子没换过 都换过 还是没换出来 我是一个一个的替换的 并没有全部一次性换城新的 我是换一个上一个 试一个 这个开始还是跑U了的能显的 后来我全部换了之后 都不愿意搞了 被搞的 不跑U了
cpu
cpu供电

网友:
没有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我看还是应该下载一份图纸自己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
遇到这钟问题不要着急,也许故障点就要出来了,不上CPU再上电看还响不响。

网友:
是电感在响吗

网友:
吱吱响是电流过流了,用不了几分钟就会冒烟的了,检查短路元件吧!!

网友:
吱吱响这个问题很不好搞的,我修显示器的时候见过有电感的磁棒裂了响的,有300V电容失容响的,有的听着很像变压器在向,去不知道是哪里响的

网友:
myhome31老大好人

网友:
显示器跟主板 不一样的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随便代换元器件,我不赞同,原来本来是保护性小故障,非让他不保护了。哪还不烧。我有联想V71的板子,本来是有待机,只是滋滋的响,一会儿还能点亮,没想到让我修的不触发,无待机了。辛好,和客户认识,公家的东西,就没什么事。我觉的,修东西还是严格按照电路图,仔细的分析,对元器件结构性能要了如指掌,用万用表仔细的测电压变化,用示波器仔细的测波形,及电压上升波形。论坛上找的。看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发贴都不按要求发,什么机器,什么型号都没有说明,测量数据也没有。

网友:
可以试一下。做一下类似于医生听诊器的东西来。应当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