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IN ACIN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5-17):
请高手指导 DCIN ACIN在电路中是不是一个意思,或者说有其中一个也可,都是适配器电压输入信号吗
信号

网友:
建议你到基地 学习下电路 呵呵

网友:
可以吗,怎么收费的

网友:
dc是直流的意思,ac是交流的意思。
dcin和acin这个标注,一般在一个电路图上不同时存在吧。
acin一般是指电源适配器供电。

网友:
我见过的是外接电源侦测信号,

网友:
不懂,我是新手,连电路图都看不懂,现在主板上的好多芯片都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