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索尼超薄小本本加焊问题

楼主(2011-05-17):
现有台索尼小本本,看电流应该是过了内存,不过显卡,想加焊下北桥,可整块主板只有掌心那么大,我要加焊的北桥下面就是半边南桥加很多插槽加很多芯片,紧挨着北桥的就是BGA封装的CPU,请问用BGA机器怎么加焊会好点?大概问题会多少?我平常用最高温是260度,时间40秒,对付一般的桥都是这样。。

网友:
索尼的板子介于有铅和无铅之间

网友:
插头不怕被烧熔吗?

网友:
?型号是否是SONY TZ系列的,BGA封装的CPU

网友:
索尼的板子比较薄,一定要把问题控制好了,不然主板一变行就废了,

网友:
型号是PCG-4L2M,大概11点几英寸的。。。。

网友:
加焊吧,没事的,熔不了

网友:
那就硬着头皮干吧。。。。。废了就傻了

网友:
sony的一般都是无铅的,就用无铅加焊就行了,铝箔贴好了要

网友:
开始干了,最高温设置到235,看看行不行先。。。唉。。。

网友:
没那么容易坏的,背面稍来点防护措施

网友:
索尼没有有铅板,从855时代就是无铅板。担心下面的BGA掉下来是多余的,锡是有张力的。

网友:
sony的一般都是无铅的,就用无铅加焊就行了,铝箔贴好了,
桥的话帖两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