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三合一板PT361G点三星LTM190M2-L01屏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5-17):
乐华三合一板PT361G点三星LTM190M2-L01屏遇到的问题图像如下,刷了很多数据都是一个样子,求助各位坛友是点屏数据不对还是我屏线跳错了,屏线各脚都对了好多遍了,屏是我自用正常长城显示器拆过来的.

网友:
重刷程序,要用通用屏

网友:
先把你那屏线换条看看,再不行,你也说过了,刷了很多驱动都不行,那就换另一种驱动板看看

网友:
屏线的问题比较高,,,,,,,

网友:
换块板试一下!

网友:
改的屏吧?
应该是干扰的、我们老师教的使用锡箔纸贴到屏线接口上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回复,今天换了块其他方案的板试了下老样子,看来要从屏线下手了,不知哪位能提供361G驱动这块屏的正确驱动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用双8通用屏线

网友:
改了下屏线搞定,将RX0的0123CK于RXE的0123CK对掉!谢谢楼上各位关注!

网友:
原来屏线也会引起花屏呀.可是我连改屏还不会呢.要多学学呀

网友:
我改液晶电视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后来更换了屏线才正常。。。。。

网友:
你刷的 程序 可能不对 刷不上的话 换块板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