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DELL D620

楼主(2011-05-17):
机子拿来时说有时花屏 接机掉电 开机不显示 问题显卡嘛那机子 就直接报了显卡 找了个旧显卡做上去还是要掉电点不亮 以为没有做好 加焊 焊好通电19V大短路 显卡芯片供电有个场管坏了 换掉 好了会又烧掉了 找
看不见那场管的地方PQ96 而且图纸是和版号一样的 修不好了求助
芯片
显卡
掉电
点不亮

网友:
换版吧 没有修的价值啦 D620版很便宜的

网友:
马碧波
的帖子
要挨批 那样不好

网友:
是你的显卡没做好吧,请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换一个新的试一下

网友:
我来修一下
的帖子
采了显卡一样短路

网友:
D620的板子很便宜的,不到300还是改良版的显卡

网友:
取下显卡后,电感对地短路吗?查下管,滤波电容是否有问题。

网友:
总烧场馆是不是控制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CPU供电的下管上去试吧,

网友:
换回原来的显卡 原来的是空 又不是坏 你换上的或许是坏的

网友:
换确定OK的芯片再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