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TPS-5130发烧,开机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1-05-17):
求解~~TPS-5130发烧,开机一会就掉电,没掉电前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网友:
热.测后极的对地阻值,明显小,还是微小,还是芯片本身有问题。断电有过热保护,过流保护,过压保护。控制信号不能持续断电。好好查查吧

网友:
IC换过新品,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