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保护误判为12V短路

楼主(2011-05-17):
        今天一个客户送来一台主机现象为闪断,修主机的兄弟接到主机都点了下给我说是12V短路,便把主板递给我叫我修客户很急。我接过主板用万用表一测有个mos管的控制级短路。换了mos管一点OK了不闪断了,上CPU怪了还是闪断以再次测量供电的mos管又有个击穿了再换基本上把所有的mos管都换了。还是一样不上CPU不闪断一上就闪断。于是在不上CPU的状态下测量cpu供电mos管的输入12正常。再量控制级电压9V、输出级电压10V,不对怎么会是10V呢不是1.级V吗?控制级的电压也不对呀应该是2点几伏,控制级的电压高了导致输出级的电压高。最终导致CPU保护出现闪断。此主板由一个PDA3819和3个3110组成CPU电源管理也就是说3个3110分别控制一组CPU供电这3个3110又由PDA3819管理。第一反映可能是3819故障先换。但没有解决问题mos管的上管控制级电压还是9V,不正常接着把3个3110全换了加电测量输出0.5V(没有上CPU)正常上CPU控制电压2.5V左右。再量输出1.25V正常。检测卡开始跑码点亮了。

网友:
楼主很好,找到问题记时解决修好一块板

网友:
很难得,3个驱动管都坏掉了

网友:
客户等的急难得一个个的去测量索性把3个3110全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