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1-05-17):
有一台三星T190液晶显示器,刚开始的故障是:开机后屏幕一闪一闪的,经过替换法证明是电源一体板的高压部分有问题了,于是换了一个新的电源一体板,过了几天客户又盒拿回来后,说还是屏幕一闪一闪的,经过自己检测发现当显示器开一段时间后,屏幕象眨眼睛似的,一下黑屏,一下又出图像了,然后又会出现自动调整来,,,而且用手感觉灯管上方的温度挺高的。下面的灯管是一点温度也没有的。
      分析原理:是这个屏上面的灯管老化了,还是我换的这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和现在的T190不匹配?因为这个电源板是按三星943NW买的,外型和这个T190的外形是一样一样的。
      还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造成的?比如面板的按键接触不好造成的?

   这个显示器必须开几个小时后才会有这种情况的!

网友:
有修过类似这个问题的,把面板的几个按健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先排除按键开关等。

网友:
看见T系列的闪屏故障,什么都别说,换了所有按键.

网友:
按键看看   上次我有台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换了按键在 检查灯管

网友:
可以先拔了按键电路板 试试
如果不闪了 再换呗

网友:
按键问题,有漏电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