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E50不显示

楼主(2011-05-17):
昨天收到一台机器IBM E50(AMD的CPU),之前进水了,我拆开一看,CPU供电芯片旁边2个10欧的电阻坏了,氧化了阻值几M欧,更换后再量一下其它的供电电感阻值没有短路的,通电开机不显示,电流0.98A ,跑马卡00,从官网上下了个BIOS重烧装上依旧,各个信号量了没发现问题,怀疑是CPU的问题,可是没有CPU.有哪位高手修过这种现象的 ?

网友:
是不是座子啊,用假负载看看啊

网友:
我的R50和你差不多 开机显示 等会就灯管亮没有显示了 外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