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冠代工的电源板维修,高手进

楼主(2011-05-17):
板子到我手里是220V保险断了,量了一下整流桥,四角都不短路,再量开关管,也没啥异常的,直接换个保险,上插头,我飞奔到2米开外弱弱滴按下插座开关,只听一声巨响,工作台上留下个小黑印,保险烧了。       此时再量整流桥,发现短路了,接着换掉桥和大电容,顺便把开关管也换了,还有保险,一咬牙一跺脚,按下插座,。。300V出来了,并且很健康。
      以为维修结束了,结果测5v不稳定,能听见整流2机管有咔咔的声音,15V到是挺稳定的,两注供电均无短路。然后地毯式换件开始了,整流二极管换了,没解决。三段稳压器加光耦换了,无果。5v稳压二极管换了,无果。取样小电容换了,无果。后来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接着我就才电容,当踩到还剩一个时,5v不跳了,喜出望外,以为是电容问题,然后换上去新的,5v还是跳,只留一个电容就不跳了,就这样接驱动板了,带不动负载。
      最后我急眼了,把大包给它换了,苍天啊,它竟然还跳,霎时间感觉天昏地暗,高手来救我!!!!

hjq
hjq 既然要求帮忙就得写清楚点,不要感觉跟看阿拉伯文一样费劲.别人怎么帮呀 老大?

网友(点评):
变压器--------X16一换就好---还有就是--楼主的广告打的真好

网友:
可能线圈坏了。 还有把5V的二极管拆下看看。

网友(点评):
看帖不仔细啊,大哥

网友:
你都换完了  没啥好说的了。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开关管接地电阻已经烧变质了吧

网友(点评):
上午看见你帖子,试着换了,但不行

网友:
反馈的那个滤波电容给换个吧。。。。其他的也没啥好给你出主义。。。。见过也修过那个电容换了好的,但也不是 所有都 能修好的。。。

网友:
接地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初级的问题,大铝片里的有一个50V 22UF的电容换了就OK了,是这个板子的通病!!!

网友(点评):
这个取样电容换了,但听你说是通病,又换了一个,还是没解决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短路还上保险 修电源不串联灯泡 多短路几次开关变压器就完了 线圈就匝间短路了。

网友(点评):
包已经换了,换包是无奈之举,修了这么多板,还没见包坏的

网友:
我最怕修烧保险的电源板,每次都要像楼主一样跑得远远的按开关...所以都是以换为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我上次也修到  和你类似的 板子      我刚开始也是的
发现保险   爆掉了    然后再测量  整流桥正常   还有开关管  也正常的      直接换保险  上去  直接冒火花  霹雳巴拉的    吓的我 直接跑到店外面去了
    之后  断电   在测量    无奈了    保险  又坏了
这次坏的东西 可多了    整流桥还有开关管  也坏了   我在测量    那个  整流二极管   坏掉了     电压不稳定    要看看  整流  部位

网友:
7楼  顶!!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一般 220V保险开路了,就不能随便的换上保险上电,必须仔细量测初级电路和后级电路有无短路,阻值是否异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回复是你吧光耦换了就好了   好了会个信

网友(点评):
光耦带三段稳压器我一起换的,故障依旧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的话就没得修了,换板吧,这个板子也不贵

网友:
你去一个5V滤波电容就带不动负载 我个人觉得不对。应该是5V本身还有问题开路都跳。如果15V稳定 可以排除初级问题了。只能查5V反馈取样电路和整流部分了。

网友:
全换了,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