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脑后面有时有声音,插前面声音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17):
插电脑后面有时有声音,插前面声音正常是怎么回事

网友:
会不会是某个小元件坏了?

网友:
1、最好的办法就是卸载声卡驱动、重新装、在装系统是记得关闭Realtek HD声卡驱动程序对前置音频面板的自动检测功能、  最彻底的解决声音问题、
2、打开控制面板、运行 Realtek HD关闭前置音频自动检测功能、

网友:
要看是什么声卡了,新款的HD声卡解决方法3楼的可以参考,如果是以前的AC97声卡很可能是前置的音频接口有问题(里面接触不良,导致接入接头就可以正常,而拔掉接头后内部的簧片不能正常复位),如果前置不常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主板上把前置的接头直接拔掉,在5 6和9 10上直接用跳线短接起来

网友:
是HD声卡,但是在控制面板里只有普通的声音和音频设备的设置,找不到那个Realtek 的设置,会不会是后面的主板口接触不良,因为我把把那个插头拔出来一前面那个左右声道的口,有时能响一下子,也就几秒钟,全部插进去就总是没声音。
前面的口是正常的。

网友:
大家说说看法啊。。。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是不是后面的插口接触不良啊

网友:
禁用前置插孔检测就可以了。

网友:
接触不好吧!!

网友:
很有可能。多试试吧/

网友:
系统重装,看看,还是不是这给样子的啊

网友:
后面的硬件坏了

网友:
接触不好。装一个独立声卡就可以了

网友:
集成声卡的插孔有问题,有条件用锡炉把声卡接口换掉。

网友:
接触不好,

网友:
插口有问题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前接孔不良,把主板上接前接孔的線拔了,再用橋接器短路對應的針腳。

网友:
HD声卡设置问题,设置下就行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不要同时插。。单独插一个看了。确定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孔坏了,只有换个孔了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